[原创] system verilog中automatic类型

楼主(2016-12-14):
最近由把小绿皮书看了一遍,有些地方又搞清楚了,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清楚,这次是automatic机制。

避免有些贴代码过程中错误,我做了4个小例子,modelsim可以直接跑,如果谁清楚,可以帮忙看看,最好可以将ieee的解释贴一下,更有助理解,除了第一个能讲通,其他三个出乎意料,非常不理解。大家一起参与下吧。

百度云地址为:http://pan.baidu.com/s/1pL1yQc7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希望大家一起谈论下

网友:
没有仔细研究,不过感觉好像主要和fork....join_none相关。

网友:
fork ...join_none里的线程都产生之后才会执行

网友:
跟automatic关键字基本没有什么关系,automatic相对于static只是作用范围的区别;
fork-join/join-any/join-none表示的是创建进程后父进程退出的时间的区别;
--fork join父进程在整个区块执行完毕才退出;
--fork join-any父进程在任意子进程执行完毕即退出;
--fork join-none父进程同时创建所有进程,子进程开始执行的时间是 父进程阻塞或者终结的时候;
fork 块内的 同一begin-end内是顺序执行的;
由于在SV中变量声明与执行存在仿真时间意义上的分离;所以在fork块内的变量声明必须仔细思考是否符合你的期望行为;

在你的例子中使用的是fork join-none,如果其中使用begin end则变量声明会产生于所有子进程都被生成的时刻,因此所有的值都是一样的;
如果不使用begin end,所有的子进程表征的物理意义为同时产生,则打印值的先后顺序并没有意义,只要不同即可;

网友(2019-02-17):
回复 楼主:

   SASADADADAD

网友:
回复 网友A:

   DSADASDASDAD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资料不错学习中,希望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Go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