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源共栅运放的偏置问题

楼主(2016-12-15):
今天看到一个结构,如下图  共源共栅差分输入的运放,输入级的共删管M28的偏置用运放的输出偏置,这样合理吗,之前没遇到过,求懂得人分析一波,谢啦

网友:
我觉得可以,二极管连接的M28通过直流通过,形成电压源。但是我觉得这种结构不太好1.输出阻抗降低了;2.限制输出摆幅;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