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Corner分析

楼主(2016-12-15):
(F3Z{(C46RUU4}QHUJZL4AH.png 使用smic130工艺做的带隙,跑了三个Corner的温漂: tt 大概5 ppm/℃、ss与ff大概55 ppm/℃。如图示, ss、ff分别往两个不同方向温漂,如果改善了ff,即增大PTAT电流,那么ss就会变得更加恶劣,反之也是如此。请问如何进一步优化电路呢?

正、负温度产生电路:

网友:
电流镜设计的不好吧

网友:
没电路图,也说不清啥毛病

网友:
通过TRIM,这就是模拟的艺术。

网友:
在ss,ff下直流工作点有问题吧。。此外,还需要trimimg

网友:
贴电路吧,这个corner的变化范围不算小。

网友:
温漂还是有点大了,你单独跑一下ff和ss的高温corner,看看运放的工作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以tt为准, ss 和 ff 只能做trimming

网友:
感觉飘的有点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可能。 但是我分析应该不是主要问题  利用的是工作与亚阈值的MOS做的基准源,在不同条件下,差值有点大,所以可能是在亚阈值本身利用的问题+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工作点应该没问题,都处于相应的工作状态。 基准利用的两个亚阈值的Vgs做差得到的,可能在那一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运放在ss、ff条件下最差74dB左右(ss在-40°,ff在125°),最好为84dB,tt在27°为85dB。每个管子都工作在正常的状态下。 增益这个样子算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过几天就贴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谢谢回复,请问怎么trim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复!变化是有些大   这会不会跟我使用的是亚阈值的MOS做的基准有关? 没有用到三极管   过几天贴图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有一个牺牲电源抑制比改善温漂的办法,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如果有兴趣可以留联系方式私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