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6-12-15):
xTract DB:  Thu Dec 15 18:23:40 2016
ERROR: Unknown option in option file: -abs_cap_threshold_xt 3e-15 (EX-305)
ERROR: StarRC task xTract DB failed. For more details, see task summary file 'xtract.sum'. (SX-0255)
ERROR: Error 'EX-305' has occurred (ERR-3)
WARNING: Message for error 'EX-305' not found (ERR-1)
ERROR: StarRC is not complete due to task error(s). (SX-3543)
在提starrc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请大家帮看看

网友A(2022-03-2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3-08-03):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ERROR: StarRC is not complete due to task error(s). (SX-3543)

这个问题你之前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因为最开的那条ERROR,多了一个option才会出现下面的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