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hspice信号源产生方法

楼主(2016-12-15):
要产生一个90度上电的波形,SIN函数相位是90度,但是没有一个电压从0上升到311的过程,,所以想写一个开始5ms是0,然后是SIN的311V后面就是正常的SIN函数了。。不知道怎么产生,想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加delay就好了,查看hspice 手册

楼主:
加过delay了,但是delay一上电就直接是311,没有一个0达到311的过程,后来想的解决办法是,再串一个VPULSE,开始-311到0,脉宽大点。

网友(2017-12-16):
加delay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