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固定90°移相电路

楼主(2016-12-15):
对5G频率的信号实现固定的90度相移,都有哪些实现方式?求大神高见!

网友:
分频器 CML?

网友:
二分频器,CML结构

网友:
CML结构适合输入不是满摆幅的高频模拟信号分频,分频以后用Buffer将输出整形为满幅度即可。

网友(2017-02-17):
回复 楼主:
CML二分频器 或 Poly-Phase Filter,前者需要输入10 GHz信号,后者是无源的,有衰减,需要加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