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7系列FPGA的HR bank接1.8V问题

楼主(2016-12-15):
用户手册说了HR bank支持范围是1.2V到3.3V,但是Ug471(91页)说了HPbank是LVDS_25 only。我想问一下将HR bank接1.8V的供电,其可以连接LVDS标准使用吗?求各位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HP bank只能使用LVDS标准,不能使用LVDS_25。
对于HR bank,外部接1.8V电压,就使用LVDS;接2.5V就使用LVDS_25;

网友:
HR 接1.8V,如果LVDS只作为输入,那么可以接LVDS25作为输入,如果作为LVDS输出,那么只能接LVDS。在ug471中有说明

网友:
路过,看看而已,楼上两位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