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问pex提参怎么让提出来的pin顺序和source cdl的一样?

楼主(2016-12-16):
rt。先多谢啦!

楼主:
自己顶回去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只有这里么?这里我点过,然后网表直接给我提错了,凡是带<>的都给弄错了。对这软件无语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网表是怎么产生的,我做pex时用calibre自己生成的网表(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export cdl和你那种都试过。或者rule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