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pss不收敛

楼主(2016-12-16):
在仿真分频器的噪声时,pss总是不收敛,查了半天论坛上的方法,依旧没有解决,求大神指点

楼主:
仿真的方法根据http://bbs.eetop.cn/thread-611669-1-1.html上传的文件,对于文件中有两点不太清楚,
1. Create a schematic with your Prescaler. Connect the outputs to the a copy of the
first stage of your Prescaler to include loading effects
(you only need to add the input
transistors, not the entire Prescaler as this would slow down the simulation). Use a
vpulse voltage source
to drive the inputs at 1 GHz, and make sure that you enter a
name in the property ”Frequency name for 1/period”.,第一点:要把预分频的第一级拷贝后,连接输出,作为负载,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的分频器输出其实就是内部的一个反馈信号(前面双模分频器的MODE信号),所以我就没再根据文件加负载
第二点:我的分频器的前端预分频是CML,那就是使用两个脉冲源咯?
不可能只选一个脉冲源吧,

但最后pss总是不收敛

网友:
cadence61 or 51?

网友A:
pss基频不要选auto calculate,填实际出现的最高频率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A:
pss基频不要选auto calculate,填实际出现的最高频率

最低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