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中两种延时区别:a<=#10 b 和#10 a <=b;

楼主(2016-12-16):
always @ *  begin  a <= #10 b; end
always @ *  begin  #10 a <= b; end
第一种可以正确延时,第二种就比较诡异了,求指教到底啥区别呢

网友:
假如B当前值变为1,  5个时间单位后变为2.
第一种:将B的值(1)10个时钟单位后赋给A;
第二种:10个时间单位后将B的值(2)赋给A;

总结:第一种是将B的当前值延迟10个时间单位后赋给A;第二种是延迟10个时间单位后B的值赋给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种按理解是这样的,可是仿真结果不太一样啊。。。

网友:
从实际芯片设计的案例来看,第二种的写法意义不大,而且很容易引起仿真的奇怪问题

网友:
always @ *  begin  b1 <= #10 a; end
第一种是真实的延迟处理,直接将信号a延迟10赋值给信号b1

第二种是可以按照以下代码理解:延迟10时间单位后,将a当前时刻信号值赋值信号b2
always @ *
begin
  #10;
b2 <= a;
end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b的默认值为0      b在5ns时变为1
      b在6ns时变为2
      b在7ns时变为3
则:a<=#10 b                                                        #10 a <=b
       a在15ns时变为1                                                   a在15ns时采集b的值即3
       a在16ns时变为2                                                   a一直保持3
       a在16ns时变为3

网友:
前面已经说的很明白,同一2l,5l

网友:
回复 楼主:

1)描述传输延迟,可以理解为信号在路径上传输花费时间到达目的;
2)描述惯性延迟,可以理解为信号延迟一段时间开始传输,下于这个时间的毛刺都会被吸收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