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分析电路

楼主(2016-12-16):
比较器输出后面的电路作用是什么

比较器输出后面的电路作用是什么
请教大神比较器输出后面的电路的作用是什么,电平转换吗

楼主:
2脚为输入信号,有正有负

网友:
像是电压转电流的电路 但是电流不能很准确的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个保护电路,起到开关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