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IC前端代码中寄存器的复位

楼主(2016-12-16):
最近在做ASIC设计的前端verilog代码,代码中所有的寄存器都需要复位信号吗?还是只对一些控制寄存器进行复位呢?因为如果对所有寄存器都进行复位的话会增加面积也会增加fanout

网友:
如果你有Formal ABV工具检查没有复位的寄存器都是安全的,那就不需要所有寄存器都复位。

事实上也有帮你去掉冗余寄存器复位的工具(Calypto PowerPro)http://s3.mentor.com/calypto/TEC ... dset%40ARM_0916.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我看看文档,powerpro这个工具怎么去掉冗余寄存器复位呢,有没有这个工具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