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cept HDL 是否能产生Xilinx FPGA器件的UCF约束文件?

楼主(2016-12-16):
问题如题;

另:是否能从Allegro brd PCB layout文件导出Xilinx FPGA 器件的UCF约束文件?

网友:
想下也不可能,管脚约束,是要pin名称,对应你FPGA逻辑代码的IO名称,而你的layout文件,不含有你FPGA的IO名称的任何信息,如何导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连接在pin上的net名字就好了。Orcad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