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 HDL designer2015 的使用问题。十分感谢啊。

楼主(2016-12-16):
1)设置Xilinx的编译器路径设置错了,死后都没找到从哪里修改争,一运行就是

错误现象

错误现象

2)关于原语调用的库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老是提示找不到库,怎么关联过去呢?

3)随便一个软件,复位信号一定要同步,规则检查的时候,是以上有一个单独的模块已经同步过了,
   提示错误,怎么让HDL 编译已经知道同步过了呢。

谢谢,十分感激

楼主:
十分感激,这个软件有书吗?

网友:
设置环境变量XILINX,指向ISE的安装目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决了一个问题了,谢谢啊。

网友(2018-12-17):
HDL designer2015安装后怎么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