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速响应LDO求助

楼主(2016-12-18):
有没有人按照intel的方法做过快速响应LDO(下图左)?

反馈环路与功率管是1:20关系,功率管电路如图右所示,负载波动
靠该电路自恢复,请问哪个大侠在实际产品中用过吗?电路中器件
尺寸该如何选取?谢谢!

Area-Efficient Linear Regulator With Ultra-Fast Load Regulation.pdf (760.46 KB , 下载次数: 377 )

网友:
喔,inte的东西啊。这玩意仿真就好啊。

电源的瞬态增强靠两种思路:1,增大带宽,提高电路本身性能(或者通过电容把高频的大抖动反馈到环内,低频环路接着处理),总体是一种频率上的处理方式;2,通过非线性环路的方式,对负载将系统环路拉入到非线性环路做非线性处理,大波动用辅助充放电解决掉。

至于非线性环路更强还是线性环路更强,估计需要你自己去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人,总结的很到位.赞!

    最近我找了很多结构,由于电路负载波动太大(20mA/1nS),做起来都非常吃力。
请问您有已经证实成功的电路结构推荐吗?谢谢!

网友:
2楼说的方向是对的。
我理解要做高带宽是很难的,所以可能的方法是通过非线性的方法去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打算用这个结构,稳定性不是问题,电压波动稍大,不过电源供高速IO,问题也不大。

网友:
   这个结构的环路还是比较特殊的——不是很懂,建议可以仿真负载的闭环响应特性。
   猜测应该是低频不好,高频的抑制能力不错,之前没怎么见过,所以还是以仿真结果为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结构出自哪篇论文,可否分享下,最近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不错啊

网友(2017-07-14):
哎,下个东西不容易啊

网友(2020-08-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人,总结的很到位.赞!

1nS,20mA。Intel这篇可以100pS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打算用这个结构,稳定性不是问题,电压波动稍大,不过电源供高速IO,问题也不大 ...

输出功率管多大电流?

网友(2021-03-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打算用这个结构,稳定性不是问题,电压波动稍大,不过电源供高速IO,问题也不大 ...

楼主,请问一下这是哪篇论文上的结构

网友(2023-06-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打算用这个结构,稳定性不是问题,电压波动稍大,不过电源供高速IO,问题也不大 ...

求分享~

网友(2023-09-0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后打算用这个结构,稳定性不是问题,电压波动稍大,不过电源供高速IO,问题也不大 ...

哪篇文章啊,大佬

楼主:
我找找看,太久了,忘了。

网友C(2023-11-23):
引用 楼主:
我找找看,太久了,忘了。

大佬看看怎么人没了,导师是哪一篇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看看怎么人没了,导师是哪一篇亚

片上高速响应低压差线性稳压电路的研究与设计 杨柳 复旦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