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信号和伪差分信号的差别

楼主(2016-12-19):
请问差分信号和伪差分信号的差别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更倾向于使用伪差分?

网友:
伪差分好用啊,针对单端另一端接地即可。

楼主:
谢谢回答,是实现双端转单端的意思吗?

网友:
dc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是否可以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呢?

网友:
《射频电路与芯片设计要点》 李缉熙

网友:
真正的差分有电流源,
伪差分看起来像,但是直接接地,没有电流源,实际是两个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