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晶体规格书上标注的振荡频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楼主(2016-12-19):
上图是爱普生的一款晶体的规格书,标称的振荡频率是19.2MHz,
但是我用他下面的电容电感怎么计算都不是19.2MHz,都比这个值大
不论是串联谐振频率,还是并联谐振频率
请问这个振荡频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假如理论计算计算出来的就是偏大,那么我设计的晶体振荡器,最后振出来的频率
是不是也是偏大,那后面的PLL什么的怎么用啊,参考频率本身有偏差了

网友:
1/2pai*sqrt(L1C1)=19.2M啊
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联谐振频率算出来是 19.2007MHz,这个已经有36.5ppm的偏差了实际上使用的时候用的是并联谐振频率,那么偏差就更大了
  所以实际使用中,振荡频率是不是就不会很准确的是19.2MHz了
  因为对于DCXO中的频率精度要求,现在都要求0.1ppm的
  我说的对吗,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0.1ppm???精度较高了

网友:
1.频率可以通过负载电容调节
2. 0.1ppm是不是太高了。。。手机里面的xo一般正负20ppm吧

网友:
spec给的是晶振等效模型,方便你设计驱动。
实际影响频率的主要是晶振本身偏差与负载电容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GSM/LTE Transceiver的内置DCXO,都要求做到0.1ppm的,这是系统要求的搜一下DCXO的论文,都有这个要求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