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奇怪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12-19):
最近在调一个fpga板子(lattice的)时,发现有一个reg变量无法赋值,output reg[7:0] data_out;
always@( posedge rx_g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ata_out<=8'h0;

end

else

begin

                        data_out<=8‘h08;

                  end
end

用芯片示波器工具看data_out 一直是0 ,无法变成08,程序变编译过程没报错,无多源驱动,无data_out的警告。不知道哪里出错,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检查一下复位有没有被拉死,如果没有把rx_gclk引到管脚上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复位一直有效的话,可不是一直为0嘛

网友:
1、rst
2、rx_gclk
3、bit

网友:
第一个begin不是应该放到if的后面,另外看看时钟和复位信号是不是被拉到了一个固定的高电平

网友:
1、检查一下,设计文件管脚分配是否正确有没有分配管脚;
2、测一下rst电平,有没有变成低电平;
3、rx_gclk 有没有翻转(时钟);
4、其它程序是否能正常在你的板子上运行。

网友:
感觉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输入是否有问题,在检查程序的逻辑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高复位
抓波形检查下rst是不是一直为1

网友:
复位错啦

网友:
复位是高电平,跟一般的相反,所以很有可能是复位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