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最差Corner如何确定

楼主(2016-12-20):
很多时候没有时间把所有corner都跑一遍, 在跑corner时最差的Corner一般怎么确定?一般最差的情况是否出现在ss -45和ff 85?

网友:
那你就仿快管高温、快管低温、慢管高温、慢管低温这四种情况好了。

网友:
最好看全corner,保证设计强壮性

网友:
模块设计还是推荐都跑一遍,不要偷懒
顶层的话可以考虑只跑2个极端情况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Slow-Hot and Fast-Cold

楼主: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