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LDO流片相关

楼主(2016-12-20):
各位大触好,本人某高校在读研究生。最近碰到了一个问题。下图是用于ADC中的带隙基准和LDO,仿真级别都没什么问题,corner也仿了,主要出现在温度系数方面的差异,但是流片出来,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带隙输出与仿真相比降低了200mv这个偏差实在太大,这直接导致ADC不能用内置的带隙输出电压。可能会有那些原因呢?求有过这些相关经验的前辈多多指点!

带隙LDO电路

带隙LDO电路

网友:
估计你没有考虑设计中存在的一些offset对电路的影响吧,比如BG里面的运放有个10mV的offset,最后的输出估计就快有200mV了

网友:
如果测试多颗,分布范围很大,且中心值接近设计值,那么就是随机失调的影响;

楼主:
回复 2# xuriver2012 您好,那对于这一点如何在设计中还原,并通过仿真得到呢?因为如果能够在设计中还原实际问题的话就容易找到接下来改进的方案

网友:
后仿和前仿的差别有多大?

网友:
要加修调电路啊。

网友:
要看多颗的分布才可以确定。
   另外,整体功耗是否与仿真接近呢?

网友:
1. 电流镜没有使用cascode
2. startup电路在哪
3. 三端电阻的第三端为什么接电源
4. 运放增益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电流镜在左端那个方框里,用的是共源共栅,做成偏置电路了,输出接到运放里面。右下角的部分是ADC其他模块所需要的
2、启动电路是在左下角的反相器做成的
3、输出接一个电流源是为了测LDO负载调整率用的,只是最近测试用的,仿真其他性能的时候没用
4、放大器用的是单级的折叠共源共栅,因为涉及到带隙的稳定性问题没用两级,放大倍数能有76dB

网友:
BJT连接的没有用cascode电流镜

网友:
启动电路跪了

网友:
稳定性如何?

网友:
该结构的基准对噪声很敏感,因为输出点基准电压是在基准环路之外,如果输出基准偏离(电源噪声等耦合等原因),基准是无法把变化反馈回来。。我个人意见,该结构不适合有噪声的环境,如果费用用,要远离有clk的电路,自己最好用deep-nwell 隔离,且考虑地和电源噪声(实际的噪声往往不是正玄波,是glitch之类的,区别很大,仅仅psr AC 不足以看出耦合变化)。。另外一点,该结构输出电流一定不可以太小。 总之,该结果不适合 ADC 的应用。别寻电路结构吧

网友:
另外,间接测一下,把系统时钟关掉,再单独测一下你的基准,。。。。

楼主:
回复 15# TianBian365说的挺对的,的确加入时钟后,输出毛刺比较多,而且带隙放大器仿真级别加入10mv的失调电压,输出就会下降200mv以上,因为整个系统是实验室传下来的,年底马上要进行第二次流片,依您的看法,现在在提高带隙这一块主要能从哪些方面下手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珍惜这次机会,如果是full mask 我建议你再做一个,并保留原来的通过一个选择开关二选其一。如果时间来不及,看看能否把整个基准电路做到 阱里并加强 ring的链接,还有,加大输出电容。 我强烈建议更改结构,即使好了许多,仍然无法满足ADC的要求。 200mV 太大,估计50mV 也不会接受的。 +/-1% 约20mV 可以做到,但是你这个结构不行。。。

网友:
还有一点,无论谁加入20mV的offset,都会有约10X的输出放大。。也就是200mV的偏差。 你的offset的不是随意加的,需要你你查看工艺PCM,并估算 运放的offset。。。一般5V 的device  3*15mV/sqrt(W*L)可以作为你运放offset。

网友:
应该是没有正常的启动,上电的MC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