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加冗余位后DEC的问题

楼主(2016-12-20):
最近在读一篇ISSCC上的论文,讲的SAR ADC加冗余位校正的,看到DEC的地方有一处不是很明白

Dec

Dec

就是简化那一步,在第10位的计算上, 1加上 B10确实等于B10反,可为什么没有向前进位呢?

网友:
你可以选择进位,仿真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有一位的偏差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是说,如果最后一位存在进位,那么文献中所实现电路最终输出的10位码是比正确值少1LSB吗?

网友A:
1024 个码 可以是 511~-512  也可以是 512~-511,冗余位就是要12位的数码映射到10位的来表示,所以要挪到中间,错一位没有关系,你可以按你理解的搭一下,相同输入比较一下结果。

网友(2017-12-04):
SAR ADC加冗余位后DEC的问题

网友(2020-02-20):
您好,可以告诉我这篇论文的名字吗

网友B(2020-06-06):
方便分享一下是那篇论文吗? 万分感谢!

网友C(2020-07-25):
引用 网友B:
方便分享一下是那篇论文吗? 万分感谢!

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

网友(2020-09-14):
引用 网友C:
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

能请问您加了冗余位的二进制阵列,怎么算数字输出吗

网友(2021-07-27):
引用 网友A:
1024 个码 可以是 511~-512  也可以是 512~-511,冗余位就是要12位的数码映射到10位的来表示,所以要挪到中 ...

正解,对于ADC来说,整体输出向上或者向下偏移一位不会有影响

网友D(2021-09-28):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计算权重的时候冗余位要减去0.5

网友(2022-02-11):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计算权重的时候冗余位要减去0.5

只是加了偏置,我的理解是多加了补偿码后,数字码会更多并且加在上限,减去0.5的偏置之后,多的部分会平分在上下限,加不加都可。

网友(2023-02-27):
关于SAR ADC加冗余位后DEC的问题

网友:
我也很疑惑,之后实际搭了一下
目前理解是,如果想要得到正确的结果,需要在最后一位输出时再加一个反相器;

此时可以实现最终输出码和表达式的结果只差了1个L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