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VCS仿真器仿真时出现一个bug如图,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20):
(图片)

网友:
构造函数后面少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的,截图时没截上

网友:
function写错了

网友:
刚学systemverilog时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每次都是函数头后面忘记写分号了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第6行应该是 endfunction 写成endfuction ,使用建议gVim中 tab自动补全功能,可以省很多事情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自动补全需要安装插件吗?网上搜了下不得要领,所以来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参考以下文章,比较傻瓜,安装就好,绿色班
http://www.oschina.net/code/snippet_574132_13357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