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带宽小于1/10 fref的推导

楼主(2016-12-20):
RT,大神们 ,一般PLL环路带宽应该小于fref的1/10,我想问下,这个结论的推导过程在哪篇论文上能找到 ?我想看看推导过程,求大神们告诉我是哪个论文啊?跪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一篇信号与系统的文章,不是circuit的,你搜下pll bandwidth and ref 的文章都会引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找到阿,我也不方便下载,能贴个文章名字给我吗??  谢谢阿 ,跪求!!

网友:
F.M.Gardner]Charge-Pump Phase-Lock Loops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那个文章我看了,但是里面是用Z变换,通过根轨迹得到了稳定条件,但是没有看到怎么得出1/10fref这个结论啊?

网友:
1/2/pi,留一些marg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个我知道,我就是想知道具体推导过程,还有就是如果大于1/10的话,也可能稳定,就不能用线性模型去分析PLL了,线性模型开始失效了,虽然我知道这些结论,而我的意思是想要数学推导。。。。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得到1/2*pi这个结论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多文章里面都是说这是一个经验公式,但很少有具体的计算推导过程。请问群主找到了吗?

楼主:
既然1/10的fref只是经验值估算值,那对于type 2型 pll, 它的环路带宽大于多少,环路才会不稳定?是1/5fref ?1/3fref ?1/2fref ?还是根据具体的环路参数具体分析? 所以我的意思是有没有相关的论文用理论推导出了:保证环路稳定的最大带宽值?@JoyShockley

网友:
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也仅仅在部分论文中看到:analysis of charge pump phase locked loops,还有就是之前别人说的charge pump phase-lock loops,这个文章中提到了1/10的结论得到过程的一个雏形,这个1/10的结论就是从z域分析得到。

网友:
好帖,我也想知道,顶一下

网友(2017-08-31):
关于0.1Ref的,可以看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for High-Speed Frequency Synthesis这本书的讲解。

eetop.cn_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for High-Speed Frequency Synthesis.pdf (64.24 KB , 下载次数: 83 )

这是本好书,当年组里面几位PLL的博士手上都有一本,翻烂的。现在带小弟也是推荐他们去啃,但是现在的孩子,好像没有那个耐心了

环路带宽和参考频率的关系,看这里,Razavi去年的一篇文章,光看摘要你就知道了,BW能提到0.5Ref,当然,0.1Ref这个约束还管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016 tcas1 On the Stability of Charge-Pump Phase-Locked Loops.pdf (951.71 KB , 下载次数: 73 )

网友:
当然,更多的PLL的带宽是从transceiver的整体考虑的,jitter budget啦,抖动容限啦,灵敏度啦,要靠系统去算的,这个就不只是做个PLL那么简单了。读协议,做Transceiver建模,上matlab,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switching system一般都是nonlinear的,如果做stability analysis,如果应用bode plot,nyquist之类的工具,这个系统本身必须是近似linear system。要不然你的model,analysis都不准。

反过来说,只有f《0.5fsw的时候,switching system才近似linear,你才可以根据这些linear工具来设计系统。

一般系统max bw会设计到0.25/fsw,考虑到PVT的影响。一般typical case,会设计到0.1/fsw。

这个规律适用于pll,也适用于switching power converter。

sigma delta converter, 一般来说oversampling》8,所以bw《1/16fsw,也是符合这个设计原则。

当然,如果你的设计方法本身就是non-linear的,可以突破这个限制。

比如,hysteresis buck converter/inverter based amplifier 之类,都是nonlinear controller。当然,这种情况下,stability analysis也不能用pole/zero 等方法。

不过无论什么方法,最大的bw,也就是0.5/fsw。这是物理规律的极限。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手动点赞

网友(2021-10-08):
17楼正解

网友:
mark PLL BW=0.1f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