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仿真时如何将波形输出到excel

楼主(2016-12-21):
由于ic5 corner较多,一个一个查看黏贴到excel容易出错,想直接通过脚本运行corner并将波形输出到excel,不知道是否可以,如果可以请问命令该怎么写?目前只会将数据输出到txt

网友:
Mark一下,我也想知道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都是右击波形,export> save as .csv文件

楼主:
好的,谢谢,这样保存的是纯文本文件,劣势是需要手动操作,适合于corner比较少的情况

网友B(2021-02-26):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右击波形,export> save as .csv文件

请问保存成.csv文件之后呢,如何导出到windows下

网友(2024-03-06):
引用 网友B:
请问保存成.csv文件之后呢,如何导出到windows下

在linux 下的OpenOffice calc打开,设置导入格式如下:

window Excel的话,将.csv文件以文本格式打开,复制粘贴到window Excel。
同理,格式需要整理设置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