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formality有两个疑问

楼主(2016-12-21):
关于formality有两个疑问:
第一,后端一般进行verilog和verilog的比较,还是进行netlist 和netlist的比较?
第二,举个例子,CTS后,因为插了很多buffer,要做formality,拿CTS后的netlist和后端最初拿到的netlist做比较?还是前一步,已经做过一次formality的netlist?
这两个问题好纠结

网友:
1, verilog vs netlist , netlist vs netlist

2,加buffer不会影响formality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
第一,在整个PR过程中,每次我做formality的refence 的netlist都是用最初后端拿到的最原始netlist吗?还是用某个阶段改动前的netlist和改动后的netlist做比较?
第二,还有后端一般什么时候情况下做formality?

第三,举个例子,假如我想删除一个net上多余的一个INV,在netlist中应该怎么操作?删除这个INV,可是net会断啊,不知道该怎么改动netlist

期待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