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栅压自举开关在Hold时,什么因素会影响输出线性度?

楼主(2016-12-21):
栅压自举开关在Hold时,什么因素会影响输出线性度?Cds、Cgd、clock feedthrough?
高频时,如何提高线性度?

网友A:
实际上如果你的开关比较大的话,SD之间的寄生可能会导致输入馈通到hold电容上,这样你hold的电压就会被影响,越高频这个问题越严重,时钟的馈通可以加dummy管抵消一部分,至于沟道电流注入这些效应,模型都是不准的,仿真基本上就是让沟道电流向两边各分1/2,这个模型是非常粗糙的,并不太可信,不过其实只要你hold电容选的大一些这些基本都不是问题。沟道电荷你可以简单算一下,假设让它全部注入你的hold电容,引起的电压变化在你的接受范围内,你这开关和电容选的就算是靠谱的了。

网友(2020-04-03):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如果你的开关比较大的话,SD之间的寄生可能会导致输入馈通到hold电容上,这样你hold的电压就会被影响 ...

这个dummy管加了,给它的栅极加什么信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