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求拉姆达值

楼主(2016-12-21):
我使用的工艺是SMIC 0.18工艺,工作电压为1.8V,晶体管的长设为1um,怎么仿真出拉姆达或者求出拉姆达?

网友:
根据定义吧,仿出Ids~Vds曲线,看斜率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直接看出来,怎么弄呢

网友:
那你就看DC,gds/Ids的值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