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chip上不同的”vss“是如何不被P-sub短路的

楼主(2016-12-21):
在chip level上不同的模块之间难免会出现不同的“地”,有时为了隔离不同core之间的噪声,会在“vss”之间加上“双向”的diode,利用diode的势垒电压起到隔离噪声的作用,同时又因为两个方向上都有正偏的diode,所以在出现ESD的时候所有的“地”又能连接在一起,起到增加ESD释放路径的效果,但所有的core都在P-sub上,本来就是连接在一起的,那隔离噪声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vss”又是如何不被短路的呢?跪求大神们前来解答,感激不尽~

楼主(2025-09-22):
Hi,抱歉9年之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所谓的“噪声隔离”我们需要明白噪声耦合的路径可能哟哪些?
1.通过P-sub传播。
2.通过金属线传播。
那么B2B diode的导通电压(硅材料,我们此处认为是0.7v),这个电压就能起到隔离噪声的作用,如果噪声超过0.7v,那么就不是噪声的范畴了。
其次,P-sub的电阻很大,通过P-sub传播的距离有限,所以布局时拉开距离就能避免噪声的干扰,例如电感附近周围不要放置器件也是这个道理,其次对于比较“吵”的模块鼓励围一个完整的Double guard ring让噪声传输优先传输到电源沉底接触上,也是在减弱噪声在P-sub上的传输。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