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工艺下ic61里面画的电路图有办法转到ic51下吗

楼主(2016-12-21):
如题,有什么好的办法自动转换过去吗,重画一遍电路太费时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必然可以啊。用oa2cdb命令

网友:
oa2cdb如果不好用的话,可以试试先转成第三方格式,再转回来比如edif,转的时候要求cadence要包含用到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don't find this command, only the following command promoted.

   oa2dfII    oa2lef     oa2pcdb    oa2spef    oa2strm    oa2verilog

网友(2020-03-09):
好办法。收藏下

网友(2024-03-13):
请问后面怎么操作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