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andomize失败

楼主(2016-12-21):
编译仿真都没问题,但是run的时候会遇到如下致命错误。 求大家帮助
** Fatal: d:/xxx/test.sv(13): Unable to check out verification license for randomize() feature.
#    Time: 0 ps  Iteration: 0  Process: /test/#INITIAL#11 File: d:/xxx/test.sv

错误指向的是该行代码 if (pkt1.randomize()) begin

该代码上下文是
packet pkt1 = new("pkt1");
  packet pkt2 = new("pkt2");
  byte unsigned pkdbytes[];

  initial
    repeat(10)
    if (pkt1.randomize()) begin
      $display("Randomization successfull.");
    pkt1.print();

。。。 。。。

packet的定义如下
class packet extends uvm_transaction;
  rand fcs_kind_t fcs_kind;

  rand bit[7:0] length;
  rand bit[7:0] da;
  rand bit[7:0] sa;
  rand bit[7:0] data[];
  rand byte fcs;

  constraint payload_size_c {data.size inside {[1:6]};}
  constraint length_c {length == data.size;}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post_randmomize();
    if (fcs_kind == GOOD_FCS)
      fcs = 8'b0;
    else
      fcs = 8'b1;
    fcs = cal_fcs();
  endfunction

。。。 。。。

楼主:
补充: 工具是 modelsim   用的是uvm1.2 lib

网友:
代码貌似没有问题,与uvm也应该没有问题
可能是你modelsim破解存在问题,你可以试下sv编写该段代码,试着泡泡,license不支持randomsiz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现在手头没有环境去跑一个简单的systemverilog, 估计是MODELSIM lincense。

但不知道如何具体解决, 其实这个其实已经是破解安装的。 网上好像没有搜到类似的问题。

谁遇到过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