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问题,uvm的interface中需要加clocking吗

楼主(2016-12-22):
求大神解答

网友:
看需求了,可以不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clocking和不加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
这个主要为了对信号输入输出方向以及与clk的setup以及holdon的时序的一种描述,使其更符合需要带时序仿真的需求吧。一般只是作连线的话,可以不采用,用这个反而会把人搞晕。

网友:
回复 楼主:

interface是SV的功能,跟UVM只是使用这个功能。clocking block 最好用的是可以指定信号的同步时钟以及驱动输出和采集响应的时间点相对于同步时钟沿的相对时间。

网友:
需要同步的信号就加clock,不需要的可以不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