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后仿报negative_delay相关warning

楼主(2016-12-22):
现在设计在做后仿,SDF文件中的延迟有负延迟,根据提示加了-negdelay的选项。然后又报出了新warning

[SDFCOM_NICD]Negative INTERCONNECT Delay encountered
This negative valve cannot be handled with switch -negdelay.Please check SDF files.

这个是什么原因?是还需要做其他设置,还是SDF文件的问题,还是说这种warning可以忽略??
求助!!!在线等!!!

楼主:
手动顶起来!!!!!

楼主:
求助!!!之前没遇到过

网友(2017-09-06):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1-11-22):
求助,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22-02-17):
关注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2024-01-17):
https://zhuanlan.zhihu.com/p/567699729
"据说仿真工具很难模仿负的delay这种事情(我也没去详细研究为什么会很难),于是vcs采用的策略是,把negative delay与附近的其他合适postive delay value合并起来统一处理,试图得到一个大于等于0的total delay,如果成功了,就把这个negative delay当作0处理,并同时把那个合适的positive delay缩短,即,减去negative delay的绝对值。

如果失败了,则会把negative delay当作0处理,并在反标sdf的log中报一条warning,附近的其他path则不受影响。"

网友(2024-05-24):
这种应该是SDF有问题,得找后端确认

网友:
负延迟是没有问题的,但仿真工具没法模拟负延迟,因为时间不能倒流,所以需要跟前后的正延迟合并,合并不了就会报这个警告,一般没啥问题
负延迟一般是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