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G 与 ICC 的衔接

楼主(2016-12-22):
现在在了解DCG的综合方式。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帮助。1.DC与ICC的工具本身的default setting 是否需要比较下。这是否会影响到correlation,如果需要看看设置,要怎么设。

2.第一遍做好DC的网表,给ICC,做好floorplan ,吐一个floorplan信息给DC。重新做综合DCG。那是不是给出的数据到ICC里就不用再做floorplan,而是直接做place_opt -spg? 那就有些疑惑,就是如果原本我在floorplan的时候才会去create P/G IO,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如果在DCG flow的话,要怎么去操作?

网友:
关于第二点:
不用再做floorplan,直接 read_floorplan (和给DC的一致), P/G可以提前做好,我的理解是DCG只关心port/macro/blockage的位置,其它floorplan信息不支持

网友:
坐等回答

网友:
不要动floorplan , 否则给的dcg 综合不是白做了?直接run place_opt -spg

网友:
你说的DCG  和DCT 有什么区别么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做到floorplan这一步,但是有个疑问,我认为是不是还要做一下floorplan的事情,原本floorplan的时候,会有一些physical cell的加入,比如P/G IO,tapcell,等。 这个在综合的时候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一直没跨过去,就是综合。 如果我不读def ,直接compile_ultra,timing都是好的。一旦我读入了def,采用compile_ultra -spg,timing就挂了,有很多transition 很大的net,是带有  d  的属性的,cell delay大。通常d 属性的起始点 都是在 hierarchy boundary 上,或者是 跨domain 的线。这些我都是没有设置 dont_touch_network.

网友B(2019-09-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做到floorplan这一步,但是有个疑问,我认为是不是还要做一下floorplan的事情,原本f ...

您好!
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就是不读def ,直接compile_ultra,timing都是好的。一旦我读入了def,采用compile_ultra -spg,就有transition 很大的net,cell delay大。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该如何解决?

网友(2023-09-11):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就是不读def ,直接compile_ultra,timing都是好的。一旦我读入了def ...

你好,你这个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