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emmc5.1 速率问题?

楼主(2016-12-22):
按照emmc5.1协议,理论最大传输速率为hs400模式下的400MB/s,但网上有资料说可以达到600MB/s?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恳请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说明一声,“理论最大传输速率为hs400模式下的400MB/s”,这个协议是没有规定的。协议规定是5.1版本支持HS400,数据传输速率由系统时钟决定,因为eMMC是并行传输,时钟达到一定级别是,数据干扰很大,业界普遍认为eMMC理论的最大传输速率不大于500MB/S。至于你说的600MB/S,是不是eMCP呢?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协议中是这样说的:CLK frequency up to 200 MHz, Data rate is up to 400 MB/s,表中也明确指出Max Data Transfer是400MB/s
我从知网下的一篇文章给出了这个数据:
您所说的“因为eMMC是并行传输,时钟达到一定级别是,数据干扰很大”怎么理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这个600M/s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实际应用最高都是采用HS400了,你可以不用去计较这个。
    都知道eMMC  HS400高速传输时都采用×8的模式,就是8根数据线同时进行DDR数据采样,高频率下留给数据采用系统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更短,还是多跟数据线同时进行,相互之间极易发生串扰,稍微抖动数据就会发生错误。这也是为什么eMMC 5.1之后不再版本升级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7-01-25):
thanks for your note . it is nic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