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ant检查,RVE中看不到结果

楼主(2016-12-22):
用calibre做ant检查,DRC summary report中能看到做了哪项检查,但是RVE中没有显示。DRC summary report中说Total DRC rulechecks executed:16
而RVE中显示 0 results(in 0 of 1 checks)。check/cell 那个窗口是空的。请问怎么在RVE中显示(类似常规DRC检查那样)?

网友:
因为没有error,你看report最后一行 drc results generat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是没有error。但是 drc summary report 中最后两行分别是
total drc rulechecks executed :16
total drc results generated :0 (0)

而RVE中是 0 results (in 0 of 1 checks)

check/cell栏中什么都没有,没有那16项检查的名字 以及绿色的对勾符号什么的。
看起来不太对。我是第一次做这个ant检查,比较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常规DRC检查时,即使某项检查没有error,在RVE中不是也是能显示的吗?在那项检查前有个绿色的对勾, results 项是0

是不是需要在ant的rule file中加点什么语句才能在RVE中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calibre rve 的view----tree Options----Show Empty Checks ,试试, 如果command file 里有DRC KEEP EMPTY  NO 这句的话会貌似会看不到空的check name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在rule file中注释掉了 DRC KEEP EMPTY NO 这句话。在RVE中确实可以看到了十六个检查项。谢谢。

但是还有个小疑问就是drc summary report 中最后两行分别是
total drc rulechecks executed :16
而RVE中是 0 results (in 0 of 17 checks)

在rule file中存在 DRC KEEP EMPTY NO 这句话时
而RVE中是 0 results (in 0 of 1 checks)

多出来的一个check 是什么啊?还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
截个图看看这个检查查的什么rule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summary

summary

rve

rve

网友:
从你的结果上看到有16个检查,不知道第17是什么,很奇怪

回复 楼主:

网友:
谢谢,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我为什么看不到结果的疑惑。虽然知道ANT是过了,但是RVE报告里面问什么是空白的疑惑。

网友C(2020-04-23):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在rule file中注释掉了 DRC KEEP EMPTY NO 这句话。在RVE中确实可以看 ...

太感谢了!找了半天原因,我的这边就是你说的第二个 DRC KEEP EMPTY NO 这句话 ,谢谢!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C:
太感谢了!找了半天原因,我的这边就是你说的第二个 DRC KEEP EMPTY NO 这句话 ,谢谢!

学习了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