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版图LVS验证有问题?

楼主(2016-12-22):
各位大神好:我最近在做数字后端的版图,我把生成的gds文件导入cadence,然后调用calibre进行版图的验证。我把ICC得到的verilog网表进行了转换,用v2lvs指令将其转换成cdl格式的网表文件,然后在calibre里进行版图验证的时候报错:

有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谢谢了!

网友:
缺数字部分的standard cell的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转换网表的时候添加了标准单元库的网表,之后还要再添加吗?感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看有大神说是VDD和VSS出错了,可以设置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yes,可是我找了好久,不知道在哪里设置这个,想请问您知道不?谢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vs rule 里面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