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的频率响应

楼主(2016-12-23):
在艾伦的书中208页,为什么说F(s)=1是稳定性最糟糕的情况?

网友:
看一下拉扎维P2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反馈系数为什么要假定小于等于1呢?

网友:
以下个人观点:一般反馈都是通过电阻或电容之类的分压得到,那反馈系数肯定小于1啊,另外闭环增益是反馈系数的倒数,如果反馈系数大于1,闭环增益不就小于1了吗,不知道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点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