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一个250MHz的8位流水线ADC,采用smic18mmrf工艺是否合适?

楼主(2016-12-23):
请教大家,做一个250MHz的8位流水线ADC,采用smic18mmrf工艺能做出来吗?谢谢!!

网友:
这个速度精度用折叠内插在0.18um可以轻松搞定,做pipeline属于拉杆上篮加难度。用0.18um做14bit 250MS/s是可以的,所以非要做pipeline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3.3V的管子,能实现250MHz的采样速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啥意思哩?

网友:
现在主流都是14bit  250M。 smic180工艺早就有做出来的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sar结构,用pipeline做8位的不是自己找麻烦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在光电鼠标上的  sar现在可以做到8位250MHz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定是基于.18工艺的14位25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