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标准单元后缀 RD,RQ,RO,S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23):
最近在做SMIC 40nm的设计,发现库中的标准单元有一些奇怪的后缀,RT。比如BUFV1,BUFV1RD,BUFV1RQ等。这些后缀是什么意思呢?看了下,同尺寸不同后缀的cell延迟,功耗等信息略有不同。那么使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2017-02-08):
表示前后级比例不同(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再问您一下:这些单元在使用的时候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需不需要设置一些dont use ?

网友:
不需要设置成dont use
和其他的标准单元没区别,只是buf的速度面积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2024-05-10):
楼主您好,请问一下smic数字标准单元库中D触发器是叫啥名字呢?DFF好像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一下smic数字标准单元库中D触发器是叫啥名字呢?DFF好像没有
...

我们现在做smic 12 的工艺, DFF 名字现在是 SD* 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做smic 12 的工艺, DFF 名字现在是 SD* 开头。

cell 名字

网友:
好的好的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