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ifo核调用问题

楼主(2016-12-23):
工程利用ISE自带的FIFO核将32位的并行数据经过缓存以单bit输出,读写时钟相同,首先将32位数据经过FIFO1变成8位输出,再将8位数据经过FIFO2变成1位输出,对程序仿真结果显示正确,但是下载到板子测试的时候,却得不到输出数据,求大神帮忙看看是否是代码的问题呢?多谢啦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
--use IEEE.NUMERIC_STD.ALL;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entity transmit is
PORT(
clk_100M      : in std_logic;
-- clk_100M       : in std_logic;
nrst          : in std_logic;
fifo_data_in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empty_1       : in std_logic;
reden         : out std_logic;
fifo_data_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0 downto 0)

);
end transmi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ransmit is

COMPONENT fifo1
  PORT (
    rst    : IN STD_LOGIC;
    wr_clk : IN STD_LOGIC;
    rd_clk : IN STD_LOGIC;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wr_en  : IN STD_LOGIC;
    rd_en  : IN STD_LOGIC;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full   : OUT STD_LOGIC;
    empty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COMPONENT fifo2
  PORT (
    rst : IN STD_LOGIC;
    wr_clk : IN STD_LOGIC;
    rd_clk : IN STD_LOGIC;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wr_en : IN STD_LOGIC;
    rd_en : IN STD_LOGIC;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0 DOWNTO 0);
    full : OUT STD_LOGIC;
    empty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signal fifo1_data_in_1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fifo1_data_in_2   :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empty_2           :  std_logic;
signal reden_1           :  std_logic;
signal fifo1_data_out_1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fifo2_data_out_2  : std_logic_vector(0 downto 0);
signal reden_1_d1        :  std_logic;
--signal clk_100M        :  std_logic;
--signal clk_40M         :  std_logic;
----fifo1
signal wr_en_d1          :  std_logic;
signal wr_en_d1_1        :  std_logic;
signal wr_en_d1_2        :  std_logic;

signal rd_en_d1          :  std_logic;
signal full_d1           :  std_logic;
signal empty_d1          :  std_logic;
----fifo2
signal wr_en_d2          :  std_logic;
signal rd_en_d2          :  std_logic;
signal full_d2           :  std_logic;
signal empty_d2          :  std_logic;

begin
fifo_data_out<=fifo2_data_out_2;

process(clk_100M)
begin
        if(clk_100M'event and clk_100M='1') then

        fifo1_data_in_1<=fifo1_data_in_2;
        fifo1_data_in_2<=fifo_data_in;
        reden_1_d1<=reden_1;

        end if;
end process;

----fifo1

process(nrst,clk_100M,reden_1,empty_2)
begin
  if (nrst='0') then

    wr_en_d1    <='0';
         wr_en_d1_1  <='0';
    wr_en_d1_2  <='0';
--    rd_en_d1    <='0';
--         rd_en_d1    <='0';

  elsif (clk_100M'event and clk_100M='1') then

                 empty_2<=empty_1;
                         wr_en_d1_1<= wr_en_d1;
        if (empty_2='0' and full_d1='0') then

               wr_en_d1 <='1';
                                        reden_1  <='1';

             else

                                        wr_en_d1 <='0';
                                        reden_1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wr_en_d1_2  <= wr_en_d1;
reden  <= reden_1_d1;

process(nrst,clk_100M,empty_d1)
begin
  if (nrst='0') then

    wr_en_d2<='0';

  elsif (clk_100M'event and clk_100M='1') then
             if (empty_d1='0' and full_d2='0') then

               wr_en_d2<='1';
                                        rd_en_d1<='1';
             else
                    wr_en_d2<='0';
                                        rd_en_d1<='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_100M,empty_d2)
begin
  if (clk_100M'event and clk_100M='1') then
             if (empty_d2='0' ) then

              rd_en_d2<='1';

             else

                                        rd_en_d2<='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fifo_save : fifo1
  PORT MAP (
    rst => nrst,
    wr_clk => clk_100M,
    rd_clk => clk_100M,
    din => fifo1_data_in_1,
    wr_en => wr_en_d1,
    rd_en => rd_en_d1,
    dout => fifo1_data_out_1,
    full => full_d1,
    empty => empty_d1
  );

fifo_trans : fifo2
  PORT MAP (
    rst => nrst,
    wr_clk => clk_100M,
    rd_clk => clk_100M,
    din => fifo1_data_out_1,
    wr_en => wr_en_d2,
    rd_en => rd_en_d2,
    dout =>fifo2_data_out_2,
    full => full_d2,
    empty => empty_d2
  );

end Behavioral;

网友:
看了VHDL头都大, 很讨厌的说。。。。

网友:
首先用debug抓的是什么情况,是没有数据还是数据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ChipsCope抓取的信号,就是fifo输入端口可以看到32位的数据,但是FIFO的输出数据一直是0,如果单独把FIFO模块拿出来测试,可以用ChipsCope看到输入的32位数据,FIFO1输出的8位数据和FIFO2输出的1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