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yway 启动后无法显示菜单字体

楼主(2016-12-23):
如上图所示,试了几个14   15几个版本都是这样。
系统 CentOS 6.4
有人遇到过吗?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真可以!谢谢楼上!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
我在StarRC也出現同樣的問題, 要怎麼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用StarRC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这个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2019-12-09):
同问,  starrc也是这样,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lkyway白屏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还记得么?

网友B(2020-09-18):
请问abstract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2020-12-24):
引用 网友A:
try -trueColor

请问这个命令怎么使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try -trueColor 怎么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谢谢分享

请问 try -trueColor 怎么使用啊?

网友(2021-01-28):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我看下面说用trueColor可以解决,但是tcl说没有这个命令,请问是怎么用的呢,谢谢!

网友(2021-11-01):
引用 网友B:
请问abstract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大佬。后来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怎么搞的?

网友D(2021-12-13):
其实就是增添 -trueColor 的命令,比如:alias milkyway="Milkyway -galaxy -tcl -trueColor -log log"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增添 -trueColor 的命令,比如:alias milkyway="Milkyway -galaxy -tcl -trueColor -log log" ...

starrc的怎么处理呢。。-help以后没有-trueColor这个options啊

网友F(2022-03-04):
引用 网友E:
starrc的怎么处理呢。。-help以后没有-trueColor这个options啊

请问starrc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starrc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完全没有解决,但是问题不大。。
starrc全脚本运行没什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