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 = $temperature;,I(anode, internal) <+ Id;

楼主(2016-12-23):
(1) Vth = $vt;
          T = $temperature;
        (2) I(anode, internal) <+ Id;
          V(internal, cathode) <+ I(internal, cathode) * (Rs / area) + Lpk*ddt(Id);

哪位大神帮我解释下上面语句的意思!还有就是verilogA中计算隐函数是不是不需要特殊的语句,自己感觉spice中的计算都是通过迭代法进行的,所以应该不需要特殊语句,但是不确定!望各路大神赐教

楼主:
事实证明,MBP并没有计算隐函数的能力

网友:
第(1)个看不懂,变量前面用$不是veriloaA的风格吧。。
什么是隐函数??

楼主(2017-05-22):
回复 3# duoyun  $是取值的意思,取模型是对比数据文件中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