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xi bridge for pcie

楼主(2016-12-23):
我通过vivado163 PCIE的ep模式IP核中的example_design仿真工程,可以通过配置从寄存器,并通过RP端口往EP端口的RAM中写入数据,并成功回读,然后配置完成EP做主模式下的寄存器,在EP端怎样才能检测到我已经对主模式的寄存器配置完成呢?: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谢谢大家关注啊

网友(2017-05-24):
你好,你用EP做主模式是用axi slave接口 的吧?这个换EP做主模式要重新配置rootport吗?

楼主(2017-07-05):
回复 网友A:

    有相关的寄存器配置接口进行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采用的axi接口,可以通过axi_lite接口进行配置寄存器,并采用中断模式提交到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