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verilog中定义的存储空间的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6-12-23):
大家好!我用verilog代码写了一个module,该module用reg模拟了一定大小的存储空间,
如reg [7:0] memory [255:0];

现在,我想在系统复位时,将此memory清零;

因为这些reg变量,最终综合出来应该是用数字库中的dff搭建的,而dff一般都有异步复位端,因此,将这些dff的复位端都连接到系统复位信号,应该就能实现复位清零;

在verilog代码阶段,在复位时,将每个memory[x]都置0,应该能够达到相同的复位清零效果;
但是,这么写,代码就太多了;
如果在复位时,用for语句来将memory清零,综合出来,是否能够达到将各dff的复位端接系统复位信号的预期?

当然,在实际应用中,会通过通信协议将此memory写一遍,然后再使用此memory,但没有初值总让人担心。

PS:不是不想用工艺厂提供的RAM,而是,这个工艺还不太成熟,工艺厂还没有提供RAM,因此,就想通过寄存器来实现RAM,面积方面倒是不太关心。

网友:
不用管复位端,综合会报warning,但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网友B(2019-07-11):
你好,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可以用for句子解决初始化问题。

integer i;

always @ ( posedge clk ) begin
if ( rst == 1'b1 ) begin
  for ( i=0; i<256; i=i+1 ) begin
   memory <= 8'b0;
  end
end
else begin
   if ( wr_en == 1'b1 ) begin
     .....
     .....
   end
end
en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for句子解决初始化问题。

integer i;

嗯嗯,谢谢啦!我把代码敲上去试试。

网友:
仅仅是初始化,直接用for循环就行了,generate for语句都没有必要。
写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综合后看看综合的结果就明白资源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