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器 噪声仿真 PSS+pnoise Fatal Error 求助

楼主(2016-12-23):
小弟最近研究CMOS锁相频率合成器,现在搭出了电路大致框架,瞬态仿真也能够锁定,但是在对Divider进行pss+pnoise仿真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仿真器一直提示fatal error.    我的分频器是200分频,用的CML+TSPC+多模分频器MMD(里面有反馈)
特来请教各位大牛前辈关于分频器噪声仿真的问题。还望能不吝赐教,任何帮助都将万分感激。

pss的设置

pss的设置

提示的问题

提示的问题

=================================

`pss': time = (50 ps -> 20.05 ns)

=================================

    pss: time = 550.1 ps     (2.5 %), step = 66.01 fs     (330 u%)

    pss: time = 1.55 ns      (7.5 %), step = 66.05 fs     (330 u%)

    pss: time = 2.55 ns     (12.5 %), step = 66.02 fs     (330 u%)

    pss: time = 3.55 ns     (17.5 %), step = 1.381 ps     (6.9 m%)

    pss: time = 4.55 ns     (22.5 %), step = 864.1 fs    (4.32 m%)

    pss: time = 5.55 ns     (27.5 %), step = 66.05 fs     (330 u%)

    pss: time = 6.55 ns     (32.5 %), step = 66.02 fs     (330 u%)

    pss: time = 7.55 ns     (37.5 %), step = 77.45 fs     (387 u%)

    pss: time = 8.55 ns     (42.5 %), step = 863.9 fs    (4.32 m%)

    pss: time = 9.55 ns     (47.5 %), step = 66.05 fs     (330 u%)

    pss: time = 10.55 ns    (52.5 %), step = 866.3 fs    (4.33 m%)

    pss: time = 11.55 ns    (57.5 %), step = 1.379 ps     (6.9 m%)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11.8003 ns during periodic steady state analysis `pss'.

    FATAL (CMI-2002): Insufficient memory available. Try using the 64-bit executable or another machine with better memory configuration. Alternatively, use the 'ulimit' or 'unlimit' command to adjust the memory limita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optimizing memory usage when using SpectreRF, see spectre -h rfmemory or the "Tips for Reducing Memory Usage with SpectreRF (rfmemory)" section in the "Virtuoso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Reference" manual.

Conv norm = 105e+03, max dV(I0.I6.I1.PM10.d_i) = 1.19962 V, took 78.26 s.

Analysis `pss' was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an error.

楼主:
怀疑这个问题是级联的2/3分频器直接的反馈造成的,不知道对不对哇

网友A:
错误反馈了写的很清楚啊,内存溢出了,服务器内存不够大
这对PSS仿真太正常了,PSS仿真还经常不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忧伤。

网友(2017-06-28):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还想请教的是推荐方法里面的unlimit命令该怎么设置,还有他后面推荐的方法该怎么查询?

网友:
回复 3# gloryduke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除了换内存较大的机器和换用HB算法之外还有其他什么解决办法没?

网友(2021-05-13):
引用 网友A:
错误反馈了写的很清楚啊,内存溢出了,服务器内存不够大
这对PSS仿真太正常了,PSS仿真还经常不收敛, ...

请问这个一般怎么解决啊,非常感谢!

网友B(2021-09-07):
是否已解决,我仿真pss一直不收敛,请教下怎么做

网友(2021-11-21):
引用 网友B:
是否已解决,我仿真pss一直不收敛,请教下怎么做

同问。pss不收敛,服务器内存不够用。

网友(2022-11-28):
同问这个报错如何解决,pss仿真中已经求出稳态解了,但是pnoise仿真中还是出现了内存溢出的报错。
想问一下ulimit和unlimit这两个指令怎么用?Alternatively, use the 'ulimit' or 'unlimit' command to adjust the memory limitations.

网友(2023-11-21):
原来这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也来请教一下insufficient memory怎么办

网友:
同问,期待有大神可以解答。

网友(2023-12-25):
关于 ulimit/unlimit,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1) vi /etc/security/limits.conf (请管理员修改)
增加:
*               hard    rss             XXX (kB)

2) 然后,请管理员重启。

3) 看看 PID for spectre sim.
cat /proc/PID/limits

可以看到 Max resident set 改成了目标值。

Resident set size (RSS) means, roughly, the total amount of physical memory assigned to a process at a given point in time. It does not count pages that have been swapped out, or that are mapped from a file but not currently loaded into physical memory.

网友(2024-04-30):
顶一顶  我的分频器也遇到了该问题  用的个人笔记本

网友(2025-02-20):
多模分频器级联会存在一个/2、/3转换的节点,那个节点会出现小数频率(我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有一级40MHz继续往下分的时候,在13.33333MHz、20MHz之间变换,然后我的pss就始终不收敛,。就算自己添加了tone,auto calculate了13.3333MHz,收敛了但pnoise仿真不对,波形异常,pss的voltage也不对。

楼主最终咋解决的这个问题呢??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