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仿真LFSR电路得到的功耗有问题

楼主(2016-12-23):
大家好,DC新人一枚,现在在仿真LFSR的电路功耗,使用两种不同的verilog代码用dc综合出来不同的电路,用report_power -cell 得到电路的功耗,但是有问题不知道原因,请教各位大侠!(详细描述见下面图片)

网友:
看起来是U5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翻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是这个问题,在verilog代码中修改之后就正确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下:对电路进行功耗分析,不是可以直接report power(base),为了得到精确的结果,也可以读入SAIF文件(pre)以及SPEF文件(post)再report power嘛。对version1电路进行功耗仿真,可以对dc综合出的netlist来report power, 也可以用encounter先place and route,得到post netlist来report power,但是根据这个post netlist得到的pre(也就是加入了SAIF文件之后)很多cell的功耗变为了0,感觉是不对的,您看这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1. 首先确认你的激励没有问题,比如收入是否有时钟,输入的reset信号是否使得电路一直复位
2. 在读入 vcd或者 saif时,注意时间窗口内的活动性,选取你想分析的时间窗口。
3. saif与 spef有本质区别(saif是表示开关活动性的,具有动态特性,和读入VCD相似),而spef只是标准寄生抽取文件,只是会反标网表电阻电容等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检查过了输入的激励,因为LFSR只需要一个初始值,之后再给时钟就可以了,所以激励应该没有问题的。我所选取的时间就是取的run 1000ns。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flow里面command里有涉及到时钟周期,比如create_clock -name $clkname -period $CLK_PER,同时不是需要得到那个SAIF文件就需要对test fixture 进行仿真嘛,那个里面的verilog语句就是设置了clk的周期是#2(比如),这两种时钟1.应该是需要一致的吧? 2.有没有其他的约束,比如说不能是小数啊之类的。因为现在改变这两种时钟的数值对最后的结果影响很大。

还有就是对于LFSR,整个flow的结果从base,到pre(添加了saif),register的driven net switching power 就变为了0,但是对于一位register电路进行仿真就没有变为0,感觉好奇怪,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现象呢?

   还有就是我现在考虑进行布局布线后的电路仿真,看看布局布线后电路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功能还对不对,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教程,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电路的后仿真啊?

谢谢了!!

网友:
如果有saif无需 create clock,如果switch 为0,说明负载电容为0,因为看到你的internal power还是有的,你可能需要导入spef文件,看看相关net上的负载 cap多大,是不是被你设置成了ide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很久没有找到您说的怎么导入SPEF文件查看电容的方法,大神能不能再详细说下步骤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encounter产生spef的代码我截图下来了,也就是附近里面的一部分。假如是您说的原因,下面怎么修改呢,也没有设置成ideal的地方,好迷茫。。。 PAD_Flow.txt (28.71 KB , 下载次数: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