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INCISIVE14.2 无法config

楼主(2016-12-24):
请教 各位大侠,

我在安装cadence的14.2的时候,install进度条走完之后,没有弹出config的对话框,直接config failed了。不能正常使用。

我的系统是centos6.6。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config成功呢?系统库不兼容么?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

谢谢!

网友:
需要看一下安装log信息,有可能是共享库的问题,或者缺少依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log?

网友:
    你已经成功安装过Cadence的其他工具吗?若否,即这是安装第一个Cadence工具,则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系统里没有安装xterm终端。Cadence工具在安装过程中的设置(即InstallScape上的configure)阶段时,需要弹出xterm终端窗口进行设置configure。只需安装xterm即可,CentOS上用yum install xte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