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分频时钟到底该怎么用?

楼主(2016-12-24):
再FPGA中如果用到分频时钟,究竟该怎么样处理?约束create_generated_clock就可以了吗?

网友:
用PLL模块很容易啊

网友:
一般用pll/dcm产生,不用逻辑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逻辑资源不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PLL不够吗?时钟频率不高的话,可以考虑通过时钟使能的方式间接实现分频。

网友:
不动啊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项目需要,必须一个时钟,不能使能,XILINX可以分频,但是分频过后,必须经过一个时钟BUFFER,否则SKEW会很大,当这个时钟驱动达到一定时,会出现hold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