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开关电容的“开关”

楼主(2016-12-24):
今天和大家分享对于开关电容中“开关”的一些理解。开关电容电路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比如A/D、D/A、滤波器等。

开关在CMOS工艺中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简单的MOSFET就能实现ON和OFF的功能。一个小小的开关,还是有比较多的考虑因素的。

图1

实现形式上,简单分为单管和多管。单管开关在集成电路中随处可见:trim调节,使能开关,电源中Power Switch等;多管开关,主要是Double Switch的“传输门”及自举(bootstrap)开关。

理想开关具有图2所示的特征,Close电阻为零,Open电阻为无穷大,开关过程也是理想的。

图2

实际上,用MOS器件实现的开关的导通电阻和关断电阻都不是理想的。工作在线性区的nMOS器件的导通电阻可以表示图3所示,通常选定工艺后,貌似我们能做的很简单,选择合适的器件类型,确定W和L,so easy~

图3

Close状态的开关等效为电阻(注意,实际使用时,电阻的阻值是随端电压变化而变化的),通过开关对电容充放电的过程就可以看做一阶系统,其建立过程为典型的指数响应。时间常数τ=RC,建立过程中误差为4.6τ(1%)和6.9τ(0.1%),可见,开关的阻值会影响到电路工作的速度。

单管开关在Open的过程中,沟道电荷会通过源漏端进行电荷转移的再分配过程,也就是电荷注入(Charge Injection)效应。

图4

图4为研究沟道电荷注入的模型,其中NMOS源端电容为Cin,漏端为Cs,信号源为Norton形式,VG关闭时间为δt,结果中纵坐标为转移到Cs的电荷占沟道总电荷的比例,横坐标为B(开关速度越快,B值越小),可以看到对于较快的开关速度,电荷注入到Cin和Cs的比率都是0.5。

那么如何减小单管开关的电荷注入对采样电容的影响那?通常使用双管的“传输门”开关,利用NMOS和PMOS沟道的不同的载流子类型抵消电荷注入的影响;或进一步增加dummy开关进一步抵消其影响如图4所示。

图5

另一个是时钟馈通(Clock Feedthrough),其电路描述如图6所示。其中开关本身的交叠电容Cov和可能的线间寄生Cpara。开关控制信号VG,通过Cov和Cs的分压关系对Vout节点产生影响,影响取决于比例Cov/(Cs+Cov)和时钟电平CK乘积。与Vout存在较大寄生的信号线, 也会通过Cpara对影响Vout。特别是采样电容Cs较小的高精度电路中,小至fF量级的电容可能对Vout有较大的影响

减小时钟馈通的方法,减小开关尺寸(选择接近特征尺寸的W、L,牺牲导通电阻),减小交叠电容;注意Vout关键信号线和其他变化信号线的版图间距,控制线间寄生,关键处可以使用屏蔽保护。

还要注意小尺寸开关的版图,减小poly和源漏的线间寄生。

图6

随着工艺的演进,电源电压在下降,为避免出现开关的死区现象,结合电荷泵的升压特点,出现的自举开关(bootstrap switch),目的是通过提高开关栅级电压同时又避免击穿开关栅级。其基本原理如图7所示。

图7

在时钟周期的ΦOFF状态,红色开关Close,CB被充电至VDD,主开关Ms处于OFF状态。

在时钟周期的ΦON状态,蓝色开关Close,CB跨接在主开关Ms的栅源两端,主开关Ms处于ON状态。开关Soff需要使用更高耐压的器件。

Ms栅级寄生电容为Cp,可以计算出栅级电压为(Vin+VDD)*Cp/(Cp+CB)。自举开关的导通电阻和输入电压值无关,相对恒定。

也请关注俺的微信号,能第一时间看到更多学习的内容哟~

网友(2017-06-28):
回复 楼主:

Hi,
考虑栅极寄生电容Cp后,bootstrapped switch 的栅极电压应该为(Vin+VDD)*CB/(Cp+CB)吧?
这样当Cp->0时,Ms的栅极电压->Vin+VD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确。推导下来就是你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登陆bbs,首先谢谢你指正错误,的确是(Vin+Vdd)*Cb/(Cb+Cp)。利用电荷守恒就可以推到出来,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Hi,
还想请教下,关于Ron和Qch引起的开关非线性,虽然使用bootstrapping可以固定Vgs,但Vth由于body effect的影响还是会使Ron和Qch依赖于Vin,有什么办法处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道理说开关本身的导通电阻不可能完全恒定,如果想进一步消除体效应的影响,工艺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dnw nmos,或者使用pmos都local tie的接法。  bootstrap开关好像是可以分析非线性的失真度。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多谢,通过bootstrap开关建立的较大Vgs=VDD可以降低Ron的值,如果1/(2*pi*Ron*Cs)相对于fclk足够大的话,应该就可以
忽略Ron由于body effect带来的非线性失真影响;如果Ron的值还不够小的话,要不可以增大W/L,但这就存在与Qch的trade-off。
如果想彻底消除body effect,对NMOS管开关可以采用DNW,但会带来额外的制造成本;换PMOS管的话,可以很容易采用NW,但PMOS管的up<un,会增大Ron的值,可以增大W/L,但又会遇到与Qch的trade-off。

还想请教下Ron具体是如何影响到T/H switch的线性度的?
只了解到Ron会引起T/H switch的HD3(~Ron*Cs)失真

网友(2021-04-24):
好文章,学习一下!

网友B(2021-11-09):
bootstrap开关为什么不会被击穿,VDD+VIN的电压值很大啊,这个over-stress的现象怎么解释呢?

网友(2022-01-12):
引用 网友B:
bootstrap开关为什么不会被击穿,VDD+VIN的电压值很大啊,这个over-stress的现象怎么解释呢? ...

你说的这个并不是g上的电压,g上的电压是分压得到的

网友(2022-05-16):
very good for S&H design

网友(2023-01-17):
#在这里快速回复#dummy开关和CMOS开关组合能起到减小电荷分享的作用吗?仿真出来结果比单个差

网友(2023-12-12):
采样的时候,传输门一般使用在什么条件,带宽?

网友(2024-05-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多谢,通过bootstrap开关建立的较大Vgs=VDD可以降低Ron的值,如果1/(2*pi*Ron*Cs)相 ...

前辈,现在清楚怎么影响到线性度的嘛

网友(2025-04-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多谢,通过bootstrap开关建立的较大Vgs=VDD可以降低Ron的值,如果1/(2*pi*Ron*Cs)相 ...

大佬,Ron会引起T/H switch的HD3(~Ron*Cs)失真是怎么得到的?有相关文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