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产生一个和电源电压相差为一个定值的偏置电压?

楼主(2016-12-24):
电源电压为可变电压,3V和5V ,现在需要一个和电源电压相差1V的偏置电压,怎么设计才是合理的?我之前用一个MOS管的VDS来作为差值,VDS随着VOLTAGE、TEMPERATURE和CORNER偏移太大了,用电阻比率去分压倒是可行达到目的,看Iushi不知道实际电路中这样使用是否符合规范,而且貌似这个工艺的电阻偏差比较大,,所以。。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求大神指导

楼主:
自己顶起来,大家帮忙下,这个项目做很久了,都没弄出来,希望好心人帮下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只要版图上匹配做得足够好,dummy做好,尺寸稍微选大点,即使有偏差,但是比例应该也是准的啊

网友:
VDD-IR. R的随机适配很小,相对于电流的适配可以忽略。

网友B:
简单画一下,Vref=VDD-1V,与PVT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流倒是有基准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看懂,那个是运放吧,那个如果0.5V的话,开关管平时是工作在那个区间?好像是截止呀!

网友:
五楼正解,M1工作在饱和区,根据功耗确定R的值就行了,运放感觉一级就够了吧

网友:
你也可以不用0.5V,1V,2V,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开始没看懂,现在懂了,谢谢你。我们主管说我这个里面用这个有点奢侈,因为我们精度比较低,然后就是会增加功耗。我就用了一个简单的共源共栅和电阻组成的分压分流的电路。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简单的五管运放就够了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B:
简单画一下,Vref=VDD-1V,与PVT无关。

还有一个问题,万一要求是自偏置了